地线带电压有哪些原因?

楼主(2017-08-29):
地线带电一般有以下几种原因:
1、零线和地线共用;
2、零线与地线接反;
3、设备漏电造成相线与地线短路;
4、大地不是等电位的,如果地线连接了不同地方的大地就会造成电势差,会导致地线带电。
5、高频干扰源也可能造成相线地线短路导致地线带电;
6、地线附近有大电流流过,杂散电流会通过大地传到地线导致地线带电。

火线-零线-地线之间因为长距离的紧密放在一起,它们之间是可以互相感应出电压来的。火线+地线110V这个结果是因为地线和零线之间感应出110V的电压,地线相当于110V零线; 零线+地线50V这个结果,是因为地线和火线间感应出50V的电压,地线相当于50V的火线。这种现象仅仅是感应电压而己,没有什么能量,不会电人,更不可能用来带电器。所以,安全起见,地线是必须接地的,这样就安全多了,同时消除了三条电线之间的感应电压。

网友A:
还有感应带电,现场测量电流10A左右

网友B:
接触不好也会地线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