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新手请教问题

楼主(2017-08-30):
在线之后就显示这个样子,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啊?

小白,不太懂西门子

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A:
这是建立了两个PLC站点,如果不需要,可以选中其中任意一个,点右键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建立了两个PLC站点,如果不需要,可以选中其中任意...

 其实我想问的是cpu前面的小叉号的原因??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来给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