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线型问题

楼主(2017-08-30):
我初学EPLAN,现在照着DEMO画图,遇到连接线型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1、

DEMO中是粗线,而我连接都显示的是细线,把DEMO中的中断点挪开,再挪回去也变成细线了。原先粗线是怎么设置的?

2、线型显示不一致

经过断路器默认是同电位,线型应该一致才对,但怎么设置就是变不过来。后面那个T节点也是。

大家有知道原因的吗?

网友A(2018-02-21):
  1. 中断点先要配对,然后更新连接

  2. 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