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控制伺服压机

楼主(2017-08-30):
各位大神,小弟现在要用CP1H控制一个伺服压机,就是一个伺服马达,一个光栅尺,一个压力传感器组成的一个伺服压机,用光栅尺确定位移,当位移达到要求后,马达停止,最后由压力传感器确定OK,NG。请问这该怎么写呢?主要是控制伺服那一块不明白

网友A(2017-12-04):
感谢楼主分享,想学习学习,就是积分不够用啊

参考 CP1H  PLUS   PLUS2  SPED  和 ACC指令

网友B:
好巧,我也有台类似的设备要做,PLC应该是PLS2,ACC,INI之类的指令就可以了,操作手册上写的很详细了,但是我现在伺服输出脉冲一直有变异,还没找到原因,还有就是压机过了最大静态摩擦力后突然就下去了,来不及刹车。有机会希望交流一下。

网友C(2018-01-07):
肯定要加MOV指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想学习学习,就是积分不够用啊参考 CP1...

我现在做一个小东西 ,松下A5伺服,欧姆龙CP1E。让私服左转90度,接着右转180,再左转180,5000次后,气缸推动一下,回到原点,就一个光纤感应器,原点位置,请问这怎么写,我刚学,还不清楚脉冲,谢谢

网友C:
请问,哪个大神帮帮忙 ,就是上面的问题

网友D(2018-04-19):
谢谢楼主分享,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E:
谢谢楼主,楼主神马的最好了

网友F(2018-06-01):
学习下,借鉴长辈的心得,谢谢楼主啦

网友G(2019-07-25):
学习一下最近在做欧姆龙的项目

网友H:
人格噶水电费地方杯子蛋糕

网友I(2019-09-07):
感谢分享,搂主继续努力多发好贴顶起

网友J(2021-09-29):
程序案例,欢迎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