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7062KX接2路485通讯故障

楼主(2017-08-30):
求助:

  昆仑通态接一控制器和一温控仪表,使用ModbusRTU通讯协议,485通讯。控制器波特率19200,设置触屏父设备0,通讯端口COM2,设备地址204;温控波特率9600,设置触屏父设备1,通讯端口号COM2,设备地址001。

  单独接控制器或是温控均可顺利通讯,但两个同时接通时显示通讯状态2,均无法通讯,请问是哪里设置错误?通讯端口号设置为COM1、COM3均无法使用。

网友A:
同时用COM2通信肯定会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用COM2通信肯定会有冲突

你好,但我用COM1通讯不上,COM3提示异常。

网友B:
改成同一个波特率,挂在一个父设备下面,地址用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个!!!!!!!!!!

你好,一台控制器,一台温控,波特率无法

引用 网友B:
改成同一个波特率,挂在一个父设备下面,地址用不同的。

你好,一台控制器,一台温控,波特率无法改成相同的波特率。昆仑通态屏端口号COM1针对232,COM2针对485,但我设置COM3会报错,显示父设备初始化失败。

网友D:
因为没有COM3,如果控制器和温控都是485,去买一个232转485的,把COM1转成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