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KVAr补偿柜

楼主(2017-08-30):
500KVA变压器做无功补偿  哪位给个具体参数  谢谢  在线等

网友A:
500KVA变压器是无功补偿后的变压器容量吗,还是补偿前的,要达到的功率因数是多少,楼主可以说清楚一些,单单这样,不知道要怎么计算

网友B:
一般可以按变压器容量的30%来选补偿电容的容量,如电机负荷为主可选到50%。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得知道现有功率因数,提高多少,才可以计算,光有容量无从下手啊

网友D:
工业补偿60%,民用补偿30%。专业13938681951

网友E:
一般按变压器的30%选择

网友F:
民用30%,工业60%,要达到的功率因数

网友G:
民用因为现在的电器大多数都是电子整流后的电源,这样功率因数较高,实际最大补偿撑死了25%!!现在的工业电源,电机大多数都是变频器驱动的话补偿也就是30%就行了!!如果电机没有变频器驱动的话一般补偿在50%即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民用因为现在的电器大多数都是电子整流后的电源,这样功率...

 又学习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