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巧分享】elecworks如何定义物理连接关系

楼主(2017-08-30):
背景介绍

在电气设计里面,通常使用电线连接设备,但是也不排除使用物理连接的方式。例如接触器和热继电器往往是直接焊接在一起而不走电线。这样的做法,如果还按照以往的思路,在生成电线的时候就会出现电线编号,这与实际生产是不吻合的。如何定义物理连接关系?这里给出两套方案。

操作过程

首先完成原理图的绘制。对于下图的内容,我们需要将KM1与RT1之间的连线变成物理连接。

方案一:

右击KM1和RT1之间的电线,选择

在左侧的命令界面中选择创建跳线,并勾选确定。

完成设置后,生成电线编号。添加RT1的接线图,你会发现RT1与KM1之间有连接但是没有线号。

方案二:

我们需要创建一种新的线型,并且在报表中体现这种物理连接。

打开工程>配置>电线样式。

在电线样式管理器中单击“添加多线制”,创建新的线型。

右击新建的线型,选择属性。在线型属性的“群编号”中填写数字4(或其他没有出现过的群编号)。

单击确定后关闭线型定义窗口。右击群4,选择“编号未激活”。

这样编号群4前面的方框的勾会去掉,意味着这种线型不会编号。为了能够清晰表达这是物理连接,我们在线型属性的“用户数据1”中填写“物理连接”,将来我们在接线报表中将其作为备注体现。

回到原理图,删掉KM1与RT1之间的连线,使用新建的线型(F34)连接。

完成连线后,使用“处理”>“为新电线编号”或“重编线号”创建电线编号。此时使用新电线连接的部分不会被编号。

右击文件集生成“按线类型的电线清单”(该清单为软件的默认清单模板)。

在生成的报表中,F34所用的线型并没有电线编号。

接下来我们更改一下报表模板,显示出备注。

右击报表,选择“编辑报表配置”。

在“列”管理中,右击表头,在“列配置”中勾选“用户数据0”。

点击确定后,将标题更改为“备注”。

单击确定,关闭模板编辑窗口。

在页面上右击,选择“更新报表图纸”。新生成的报表将会显示出“物理连接”的备注。

比较推荐使用第二种连接方式。因为第一种连接方式下,如果符号与电线断开连接后再次连接,跳线需要重新建立;而且,创建的跳线可能会出现线号,只是结果中不显示(因版本而异)。第二种方案不管在什么状态下都可以实现。

总结优点

这样的方法可以帮助企业实现:

l  将电线连接转换成物理连接

l  将设计内容精确的转换为生产工艺

联系我们:

Trace Software International

021-6236 0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