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力士乐液压先导泵有响声的故障原因分析

楼主(2017-08-30):
         有一台挖掘机,使用了两年,近两天出现先导泵有响声,具体情况如下:早上刚启动,放下安全杆无响声,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会有响声,就像力士乐液压泵吃劲时的声音,有时是间歇声音,有时是连续声音,还伴有震动

挖掘机力士乐液压先导泵有响声的故障分析

        关于挖掘机力士乐液压泵的异响,很多朋友都有提到过。接下来,我们将对液压泵异响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如果听到力士乐液压泵有声音,我们首先应:

        1、测试力士乐液压泵压力是否正常;

        2、确认力士乐液压泵两根输出油管是否有严重抖动的现象;

        3、确认油箱内部力士乐液压回油滤芯内是否有金属粉末。

        如以上三点确认正常,那么液压泵发出的声音是正常的,之所以有响声。经过故障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1 一. 低压油路气阻 在输油泵或喷油泵的抽吸作用下,燃油由油箱经低压油路送到高压泵。若低压油路封闭不严.

        2油箱内油面过低,而车辆倾斜停放和行驶,空气会趁机进入油路;若气温高,燃油蒸发,也会在低压 油路形成气阻,造成发动机工作不稳,自动熄火或发动机不能启动。

        1. 油路堵塞

        油路堵塞的常见部位主要有油箱内的吸油管、滤网、柴油滤清器、油箱盖通气孔等。造成油路堵 塞的主要问题是注入了不符合标准的柴油,或在加油过程中混进杂质。

        预防关键是保证柴油清洁及油路密封,对油路进行经常性保养,加强对柴油滤清器的清洁保养,及时清洗或更换滤芯,根据作业环境条件及时对油箱进行清洗,彻底去除油箱底部的油泥及水分。

        2. 喷油泵的故障

        喷油泵柱塞及出油阀偶件磨损严重,造成发动机启动困难。此时应及时更换柱塞及出油阀偶件。

        3. 挖掘机工作无力

        a. 发动机功率足够,运转正常,而挖掘机作业速度缓慢,挖掘无力。

        b. 挖掘机的力士乐液压泵多为变量柱塞泵,工作一定时间以后,泵内部零件不可避免的产生磨损,造成内 漏,各参数数据不协调,导致流量不足、油温过高,速度缓慢,不能建立起高压,所以动作 缓慢无力。对于这类问题须卸下力士乐液压泵进行数据测量,确认问 题所在,更换不能继续使用的配件,或修复可以继续使用的配件,重新组装后上校验台调试,匹配各 回路参数(压力、流量、功率及变量等)。

        c. 挖掘机上一个重要液压元件-多路分配阀,上面有主安全阀、二次阀、溢流阀、补油阀等。若这 些阀所设定的压力达不到标准压力则导致挖掘无力。另外,若阀杆与阀孔之间因为磨损而间隙过大, 阀杆回位不完全、换向不到位,则大量内漏,导致流量不足,速度缓慢。此类问题,应当卸下多路分 配阀,送到实验台进行调试,重新设定所有阀的压力至标准压力,消除阀杆与阀孔之间的间隙即可。

        d. 进口挖掘机上的力士乐液压泵均配有先导齿轮泵,此泵主要是参与力士乐液压泵的变量和作为先导油打开多路 分配阀的阀杆使其换向。若齿轮泵磨损过度建立不起一定的压力或齿轮泵上的安全阀设定达不到一定 的压力,就会导致力士乐液压泵始终处于低流量状态,阀杆也不能完全换向,造成流量不足,动作缓慢,压力不足,挖掘无力。对于这类的问题,只须要换先导齿轮泵或重新设定先导安全阀即可。

        c. 冷机时一切正常,热机时动作缓慢,挖掘无力。出现这样的问题表明力士乐液压泵内部配件磨损严重,须 更换泵内易损件,并重新组装、上调试台校验调试。 挖掘机整机出现工作缓慢无力现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液压油变质,因此,要注意监控液压油油 质(粘度,流动性及有无悬浮物等),按时更换符合规定的液压油,就能很大程度上避免此类故障的发 生。

        3力士乐液压泵故障

         1. 一般情况下挖掘机都是采用双联泵,行走跑偏常为一只泵有故障,最简单的判断方法是:将液压 泵的两根高压出油管对调,如果原来慢的变快,原来快的变慢,证明有一个泵有故障。

        排除方法:卸下力士乐液压泵,更换损坏件,再到实验台调试即可。

        2. 行走马达安全阀漏油

        安全阀漏油将导致系统内的压力过低,使行驶马达的转速不够,从而出现行走跑偏。排除方法是: 更换已损坏的行走马达安全阀;判断时可以将左右行走马达安全对换,看反向行走时是否偏转。

        3. 挖掘机向一侧跑偏

        如果行走主阀内的弹簧变软或折断,或阀芯被卡住,都有可能引起油压降低,出现行走跑偏。 检查时要测量行走主阀油路的压力,正常值是32.5Mpa。如果行走主阀损坏,就要更换或修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80%的挖掘机故障都是由保养不及时或操作不当引起的,因 此,应当做好挖掘机的保养工作,同时提高操作手的技术水平,减少故障的发生,保障工程建设的顺 利进行。

网友A(2018-05-03):
到此一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