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计时器一直显示0BCD

楼主(2017-08-30):
求助各位大神,欧姆龙CQM1H计时器条件满足后,一直显示0BCD,没有从设定值减小到0的过程。

我之后试了下以下几种:1、把之前程序里正常在计时的复制粘贴,改了下定时器号,仍然直接显示0BCD。

                                   2、为了排除显示问题,给计数器做了一个输出的线圈,线圈没有导通过。

                                   3、所有的计时器都没有重号的情况,T、C都不重号。

                                   4、编号和计数都在范围之内,编译后也没有警告。

求助!!!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用2个对应功率的变频器独立控制

网友B:
计时器的时间数据设置来自哪里?

如果是触摸屏控制时间,那么触摸屏里的数字格式应为BCD

网友C:
定时器的格式是BCD

网友D:
用十进制的显示出来,程序要运行状态,后面写存储地址。程序的扫描任务有没有加勾

网友E:
学习下,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F(2017-10-15):
不能截图吗

网友G:
能截图看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