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实验端子的作用?

楼主(2017-08-30):
在设计时电流互感器的线经过电流端子再进仪表,问了搞设计的人没有问出所以然来,在网上也没有查到,这个端子究竟有什么用?

网友A:
流互感器的线经过电流端子再进仪表

你的意思是问为什么不直接接仪表对吗?感觉端子没必要存在是吗?

这个端子的作用还是很大的,运行中的电流互感器严禁开路,如果电流表坏了,没备件你可以迅速找到他短接,总不能拆了电流表的线短接包胶带吧,如果再加一个表呢,有端子直接串进去,没有你岂不是很不方便,有了端子总之你怎样都很方便!

楼主:
电流互感器不能开路,否则会感应出高电压,这个道理知道,只是电流端子只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的线经过电流端子再进仪表你的意思是问为什么不...

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的线经过电流端子再进仪表你的意思是问为什么不...

正解,就是这个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的线经过电流端子再进仪表你的意思是问为什么不...

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