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200与上位机数据交互方式?TCP/IP?串口?

楼主(2017-08-31):
请教DX200如何与上位机通讯?TCP/IP?串口?哪种方式比较好?如何实现的?

网友A:
可以用TCP/IP,proface官网有它的屏通过TCP/IP链接的事例

网友B(2017-10-27):
上位若是支援CC-LINK.DEVICE NET也可以實現喔

网友C(2019-12-30):
可以用TCP/IP

网友D(2020-05-07):
DX200控制器要开通以太网服务器FTP功能,就可以用安川远程命令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