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系统有哪些排除常见故障的方法

楼主(2017-08-31):
    (1)连接点松散和脱落

    经常移动的电气设备及具有较大振动的设备,它们的接地支线与金属外壳间的连接处容易发生脱落和松动,因此要经常检查。一旦发现脱落和松动,应及时拧紧或重新接好。

    (2)接地线局部电阻增大

    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连接点的接触面存在着氧化层或者污垢,以及连接点出现松动,应该清除氧化层污垢并重新拧紧螺钉。

    (3)遗漏接地或接错位置

    发生这种情况的故障原因一般为在设备维修和更新后重新安装时,因疏忽而漏接接地线头或者接错位置。一旦发现这种情况要马上纠正,要按要求连接好接地线。

    (4)接地体电阻增大

    当接地体严重锈蚀或者接地体与接地干线之间接触不良时,可使接地体的电阻增大,此时应更换接地体或重新接好连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