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粒机滚刀润滑出现故障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7-08-31):
切粒机滚刀润滑出现故障该如何解决:

一般在给切粒机滚刀定期对润滑油系统进行检查、清洗的时候,一般都是用振动测量仪和红外测温仪对切粒机滚刀的主电机轴承进行测量并形成趋势图。如果它的超趋势值,则测定主电机空转电流值或功率值是否超规定值,以此来判断是要更换轴承。定期检查主电机输出轴以及与齿轮箱输入轴之间的对中状况,首次开启切粒机滚刀或更换轴承运行一般都要在三个月之后一定要进行检查相对应的中情况。

在此过程中,如果主电机扭矩过低,那么,极有可能是切粒机滚刀的喂料系统故障使双螺杆空转将导致主电机扭矩过低。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先检查判断添加剂系统或主物料下料系统是否有故障,清理堵塞点。如果切粒机滚刀的摩擦离合器出现了故障,主电机瞬间启动电压过低,那么,我们应该先检查摩擦盘、摩擦片过热,摩擦盘与摩擦片老化,摩擦盘的空气压力过低等是否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