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添加新类型的PLC

楼主(2017-08-31):
我用的是7.2版的,想画S7200 Smart 图纸,但是符号里面没有S7 200Smart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新建一个PLC和软件里面自带的300 400 PLC 一样的。新手。。。

楼主:
图1 是我将PLC拆解后其中一个IO,然后我再将这个IO拆解后得到一个PLC符号地址 和连接文本 两个文本图二,怎么把这两个再组合成图1的样子呢?

网友A:
简单的软件你不用,非得用个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