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压缩机油乳化的原因?

楼主(2017-08-31):
    螺杆压缩机在使用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如螺杆压缩机油乳化,出现该问题,多数情况下是液压油温度低的问题,同时又有水份进入润滑油中,导致油乳化。下面具体分下下,是什么原因引起?

  螺杆压缩机油乳化的原因:

  1、压缩机活塞的活塞环的间隙过大;

  2、环境空气潮湿,吸入的空气水分过大;

  3、空压机润滑油容积、温度、湿度、运转率;

  潮湿的压缩空气经活塞环间隙进入曲轴箱使其水分与飞溅的空压机润滑油混和,产生空压机润滑油乳化现象。有一种常见的误解,空气压缩机后面是双塔式干燥器,它的作用是吸干压缩空气中的水分,排干压缩空气中的水分不是空气压缩机的职能。

  螺杆式空压机油乳化的解决方法:

  1、降吸风筒内加干燥剂;

  2、打开放风阀,长时间运转两台空压机,最好超过20分钟以上;

  3、更换密封性能好的活塞环,可以有效延长油脂发生乳化的周期;

  4、将散热器下面的排水阀打开一些(开度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会有一定的效果;

  5、普通的滤清器只能去除油液中的机械杂质,对水是没太大用处,需要选择空压机油滤油机、真空滤油机,能够有效去除空压机油中的杂质和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