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砂设备该如何选配空压机

楼主(2017-08-31):
    喷砂设备多用于物体表面处理工作,常见的诸如旧件翻新、毛刺处理、服装处理、模具处理等清理工作。需要与空压机配合使用。换做学术上的解释,喷砂是采用压缩空气为动力,以形成高速喷射束降喷料高速喷射到被需处理工件表面,使工件表面的外表面的机械性能发生变化的一种机器。我们通常所说的喷砂设备就是指喷砂机。

    喷砂机的使用离不开空压机,空压机产生的气在喷砂过程中起动力的作用,不同的喷砂机需要选配不同的空压机,喷砂机从喷砂的效率和强度来说可以分为普压喷砂机、加压式喷砂机、高压式喷砂机。与喷砂机连接的空压机一般选择压力为0.8Mpa的,然后根据喷砂机所需要的气源大小再选择合适的空压机。

    普压喷砂机即虹吸式喷砂机,喷砂的效率相比较其他两种形式的喷砂机,单枪的喷砂效率低于加压和高压式喷砂机,此类喷砂机上的每把枪所需配备的空压机每分钟产气量至少是1立方的,也就是至少7.5KW的空压机。

    加压式喷砂机和高压式喷砂机都属于压送式喷砂机,单枪的喷砂效率加压式的低于高压式的,加压式喷砂机上的每把枪所需配备的空压机每分钟产气量至少是2立方的,也就是15KW的空压机。

    高压式喷砂机上的每把枪所需配备的空压机每分钟产气量至少是3立方的,也就是22KW的空压机。

    总得来说,空压机越大越好。如果考虑到成本,可以参考以上的数据来选配。空压机机连接喷砂机还需配备储气罐和干燥机,储气罐用来储存空压机产生的气,保证气源的稳定,干燥机是用来干燥气里面的油分和水分,以保证到达喷砂机时候的气是干燥的,也减少了由于砂料结块而造成的堵砂问题。

    参考资料:

    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n

    二级压缩永磁变频空压机 http://www.dreamcomp.com.cn/

    永磁变频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n/bianpinluoganji/

    北京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om.cn/

    无油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n/wuyouluogan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