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中设置了密码处理办法

楼主(2017-08-31):
logo中设置了密码,连接需要输入密码才能进行。

如果不是认为设置的,就是西门子出场密码!

在LOGO SOFT COMFORT 里面的文件——属性——参数——程序密码保护 输入旧密码,新密码不用填,按确定就把程序密码清除了
清除用户程序和密码:
这里的“清除”指的是清除LOGO!中的用户程序和密码,前提是LOGO!和计算机经适配器电缆已连接。选择“工具”——>“传输”——>“清除用户程序和密码”命令,将弹出确定对话框,单击“是”按钮确定命令,则LOGO! SOFT COMFOERT 执行清除操作,如果不确实命令,单击“否”或“取消”按钮,则LOGO! SOFT COMFOERT 不会执行任何操作,该程序和密码(如果已设置)仍保留在LOGO!设备中。

在有屏的logo!上执行 ClearPrg 时,清除程序是会要求输入密码,此时只要输入任意字符,反复执行3次清除程序的操作并输入任意密码则程序和密码可全部清除。

网友A(2018-03-23):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