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ProEXv4.0软件安装失败是什么原因呢,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7-09-01):
各位师傅,我的电脑是32位Windows7系统,之前安装过GP Pro EX v4.0软件没有问题,后来错误操作给卸载了,之后就再也安装不上了,总是安装失败,在那个3/20这一步时安装终止,我不想重装系统,该如何操作才能恢复安装了,谢谢。

网友A(2017-11-08):
你好!请问您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我也出现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B:
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我的问题解决了,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下载一个新的软件包,发现新的软件比我的软件包多了一个.exe操作文件,点击此执行文件进行安装即可顺利安装,如果采用软件包内部的setup.exe进行安装则出现安装失败(如楼主所示)!具体文件名称见图中所示。希望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反正我的是这么装上了!

网友A:
看看我的方法能不能帮到你!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