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之旅——硬件组态

楼主(2017-09-01):
今天我们介绍一下step7的硬件组态。要进行硬件组态、编程及系统应用,首先必须安装SIMATIC Manager(安装过程略,安装后的程序图标如下)。下面开始讨论硬件组态。S7 300 PLC之旅——硬件组态

SIMATIC Manager

1、在硬件组态之前,首先要建立一个新项目,打开SIMATIC Manager,选择“File->New...”,输入项目名称,如“platform”,并选择项目存储路径。

S7 300 PLC之旅——硬件组态

新建项目

S7 300 PLC之旅——硬件组态

新建项目

2、如下图,为一个新建的名为“platform”的空白项目。

S7 300 PLC之旅——硬件组态

新建项目

3、在platform项目下,菜单选择“Insert->Station->2 SIMATIC 300 Station”,插入300 PLC站。

S7 300 PLC之旅——硬件组态

插入PLC站

双击“Hardware”进入硬件组态界面,根据硬件订货号进行硬件组态。需要注意的是,CPU除了需要注意订货号外,还要选择与硬件对应的版本号,如6ES7 312-1AE13-0AB0同一订货号的CPU下,有V2.0和V2.6两个版本,我们的实际CPU为V2.6的,因此组态时也应该选用V2.6版本的。

S7 300 PLC之旅——硬件组态

硬件组态

S7 300 PLC之旅——硬件组态

CPU版本信息

5、输入/输出的地址可以自己指定,也可以选择系统默认,这里我们选择系统默认。

S7 300 PLC之旅——硬件组态

输入/输出地址

6、硬件组态完成后,就可以连接硬件进行编译下装了。

S7 300 PLC之旅——硬件组态

编译、下装

7、编译、下装通过后,项目会生成相应的系统数据,并默认建立一个组织块OB1,它是所有西门子PLC运行的入口。

S7 300 PLC之旅——硬件组态

S7 300 系统

第一次打开OB1组织块,会弹出一个配置对话框,选择编程语言,STEP7有三种编程语言:语句表STL、梯形图LAD和功能块图FBD。根据自己的编程习惯,选择合适的编程语言,这里选择功能块图FBD。

S7 300 PLC之旅——硬件组态

打开OB1后,就可以进行编程了。这里简单编一段程序,进行系统测试。为方便观察说明,可建立一个变量表。

S7 300 PLC之旅——硬件组态

程序功能:当输入I0.0或I0.1有一个为“1”时,输出Q4.0=1;否则,Q4.0=0。

S7 300 PLC之旅——硬件组态

新建变量表

10、打开变量表,在线后,改变I0.0、I0.1的状态,观察Q4.0的状态如下:可见Q4.0的状态与程序的逻辑相符,证明系统运行正常。

S7 300 PLC之旅——硬件组态

程序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