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状态栏的R指示不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9-01):
如图:我选中一个程序,按下使能,按下启动保持住,红色R闪一下绿色,又变回红色。程序无法运行。也没提示任何错误,新建一个程序,也是这种问题,我们这有6台KUKA,其中有3台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程序运行状态才会亮,不运行程序肯定不会亮

网友B(2017-11-18):
红色R闪一下绿色,又变回红色。

闪一下绿色是运行初始化,然后到达原点位置。所以变成红色,程序暂停,提示你已到达BCD(即原点位置)

网友C:
下面是程序状态R的颜色代表的分别是什么含义,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D(2018-01-14):
你是一点没学过吗?这是初学者都应该知道知识。你这样对机器人和自己安全都不好,前几年就有被机器人打死的的操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