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车电机刹车直流制动模块输出电压

楼主(2017-09-01):
带刹车的电机(电机名牌上刹车线圈的电压是DC180V),里面有个刹车直流制动模块坏了,买了一个替代品,替代品说的是能完全替代,但我接入AC220V电压后,输出DC215V,和电机刹车线圈的而定电压相差好大,但厂家说能用,因电机是进口电机,就不敢接入试验,有没有哪位兄弟搞过这东西,是不是模块输出的直流电压再不接线圈时就是大很多?望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你这个应该用380做半波整流的那种,不能用AC220V做全波整流

网友B:
直流刹车线圈无须滤波,220V整流后的电压是198V,正好你用,还买啥模块,就是一个单相的全桥。

刹车线圈电压那点差别不必考虑,正常使用。直流线圈的电流由线圈的直流电阻决定,电压高点,电流大点只是发热大点,放心用吧。

网友C:
我来学习一下

。。。。。?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李兄确定直流电压高出那么多,不会对线圈损坏?电机是进口的,烧坏了,还的等一个月,而且价格也很贵。

引用 网友B:
直流刹车线圈无须滤波,220V整流后的电压是198V,...

网友D: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李兄确定直流电压高出那么多,不会对线圈...

        正常使用,没问题。

网友E:
带负载和不带负载量测是有差异的,接上线圈量测看看在不在规格内

网友F(2017-10-15):
引用 网友E:
带负载和不带负载量测是有差异的,接上线圈量测看看在不在规格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