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配件高温故障怎么办

楼主(2017-09-01):
    相对于活塞式空压机,螺杆空压机的配件较多:传感器、温控阀、过滤器、主控器等等,这也造就了螺杆式空压机相对活塞机结构较复杂,后期的维护保养也就显得重要一些。当然面对高温环境,配件的运行状态也就需要注意:螺杆空压机配件正常运行的温度在75℃-95℃,当高于这个温度上限时,属于高温。引起高温的原因有许多,分析并判断空压机高温的起因,才是解决高温的前提基础。

   一般螺杆空压机高温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一:温度传感器失灵。空压机面板显示温度不稳定变动,或者上升速度几摄氏度或者十几摄氏度往上加,说明温度传感器失灵。解决方案:更换新的温度传感器。

  二:温控阀故障。温控阀的作用是控制螺杆空压机主机的喷油温度;它利用温控元件根据油温控制该元件阀芯的开启度,从而控制通过油冷却器的油量,让冷,热油混合后到主机去,从而控制了喷油及排气温度!解决方案:更换温控阀芯。

   三:油过滤器堵塞。油过滤器的作用是将润滑油中的杂质过滤,保护螺杆空压机的主机。如果长时间不更换,或是使用的环境比较恶劣,导致油过滤器堵塞,压缩机内部的油路流量小,主机不能及时的得到足够量的润滑油冷却,会出现高温现象。解决方案:更换油过滤器,或是做一次全面的油路保养。

   四:冷却器堵塞。冷却器也是我们俗称的“散热片”,螺杆空压机内部循环的润滑油都要经过冷却器冷却后再流回压缩主机,当冷却器过脏堵塞,空压机润滑油得不到冷却,这样循环使用才会导致温度居高不下。解决方案:用干燥的压缩空气清理冷却器,如果清理不掉,则拆下来清洗。

  五:螺杆空压机主控器故障。出现乱报警的情况。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出现空压机面板上显示高温。解决方案:更换新的主控器。

   六:缺少润滑油。螺杆空压机的润滑油不仅有润滑、密封作用,它最主要的是还可以冷却机组,因而也称作“冷却液”,当机器缺少冷却液时,空气压缩机产生的热得不到冷却,则温度就会越升越高,这也是引起螺杆空压机高温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解决方案:添加空压机油,如果是润滑油油品变质导致的高温,则更换。

   配件的磨损更换、定期维护也是空压机平稳运行的前提之一,所以空压机日常工作时不要因为配件的故障导致整机的运行状态受损。

参考资料:

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n

二级压缩永磁变频空压机 http://www.dreamcomp.com.cn/

永磁变频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n/bianpinluoganji/

北京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om.cn/

无油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n/wuyouluogan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