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机回零点

楼主(2017-09-01):
我的程序为JG3600

      FIA

     BGA

     AMB

     EN

绝对值的安川伺服电机能找到零点,为什么增量式的安川电机找不到,這个程序对增量式的不适用???

网友A:
这个程序与安川电机的类型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只在于驱动器到控制卡的连线是否连接了z+、z-两根线。无论增量还是绝对式的电机,驱动器到控制卡之间的信号都是增量式的。

另外,程序应该是AMA。

网友B:
不错,FI是找Z相信号

网友C(2018-07-06):
谢谢楼主!在攒积分中。。。

网友D(2018-09-18):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在攒积分中。。。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