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U232BD通讯问题

楼主(2017-09-01):
小弟最近搞了两个FX3U-16MT和232-BD,     gxworks2 设置

计算机链接,用专用协议,,,,,,,上位机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5 30 30 46 46 42 52 30 4D 30 35 30 30 30 31   回的都是错误的报文,比如00 21 。。。。。。 或者是02 3A 3A .....而且每次发送,返回的数据都是不同的。。。清空PLC数据,用232BD直接跟上位机通讯,显示已成功连接FX3U,用PC指令读的话,每次返回都是不一样的还是错误的数据,,,求大神们指点一二,小弟在此拜谢!~!

网友A:
数据格式不统一。

楼主:
串口调试软件格式跟GXworks2设置一致

引用 网友A:
数据格式不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