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凸轮的问题

楼主(2017-09-01):
电子凸轮应用遇到问题。Z轴和W轴的每转均需要3600个脉冲,都工作在位置模式。现在需要构成电子凸轮运动模式,Z轴为主动轴,W轴为从动轴。Z轴一转为1个周期,相应的W轴也转1圈,但各相位有定义。 现在定义20度一间隔,指令如下:

EB 0

EA Z

EM ,,3600,3600

EP 200,0

ET[0]=,,,0

ET[1]=,,,0

ET[2]=,,,0

ET[3]=,,,0

ET[4]=,,,0

ET[5]=,,,0

ET[6]=,,,0

ET[7]=,,,1400

ET[8]=,,,1600

ET[9]=,,,1600

ET[10]=,,,1600

ET[11]=,,,1600

ET[12]=,,,1600

ET[13]=,,,1600

ET[14]=,,,1600

ET[15]=,,,1600

ET[16]=,,,1600

ET[17]=,,,3400

ET[18]=,,,3600

EB 1

EG ,,,0

JGZ=1800

BGZ

问题是:W轴一开始剧烈运动,后停止。有时候退出系统再进入能运行,但相位不对。W轴还反向旋转。 不解,求高手解惑. 我用的是DMC-B140

楼主:
在主动轴正转的情况下,Z查看Z轴TP值, 从3600往下计数了,计到零后又从3600开始往下计数,与正常情况下的编码器反馈不一致了(这大概是电子凸轮的用法)。估计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得W轴方向反转了。    但是为何一开始W要剧烈运转呢?

楼主:
已经自行解决了,不用大货帮忙了,主要是参数问题,谢谢。

网友A:
在主动轴正转的情况下,Z查看Z轴TP值, 从3600往下计数了,计到零后又从3600开始往下计数,与正常情况下的编码器反馈不一致了(这大概是电子凸轮的用法)。

设置了电子凸轮之后,编码器计数会在指定范围里循环计数,但是不应该计反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