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继电器故障特点?

楼主(2017-09-01):
接触器、继电器是靠线圈的得电或失电状态来控制触点的通断,进而满足控制电路的需要。那么它们存在如下这些不正常的状态:

  1、得电而不吸合

  用万用表能直观地从线圈的接线柱测得其正常的额定值电压而不吸合,有三种可能的情况:

  1)线圈体没有得到电

  这是因为从接线柱到线圈体之间有一小段较细的引线,由于氧化和反复的机械振动(在吸合与释放时都会产生机械振动),使其折断。

  2)衔铁及所带动的运动部件被卡死,如异物掉入运动部件的间隙里;线圈体发热导致骨架变形使衔铁不能动作、触点过热使保持架变形,导致运动部件不能动作。

  3)线圈体已损坏。

  4)触点有超过自身容量数倍的电流时,使动、静触点头烧结在一起而不能吸合。这种故障常出现在常闭触点中。

  2、失电面不释放

  用万用表能直观地从线圈的接线柱测得其正常的额定值电压为零而不吸合,有二种可能的情况:

  1)衔铁及所带动的运动部件被卡死,如异物掉入运动部件的间隙里;线圈体发热变形使衔铁不能动作、触点过热使保持架变形,导致运动部件不能动作。

  2)触点有超过自身容量数倍的电流时,使动、静触点头烧结在一起而不能释放。这种故障常出现在常开触点中。

  3、送电跳闸

  送电跳闸分两种情况:

  1)主回路(一次侧)送电就跳闸。这种情况是因为接触器的主触点有两片已烧结在一起后,使三相动力电失衡而过流、或是相邻两触点间的保持架因过热炭化引起的短路,致使主回路空开跳闸。

  2)控制侧(二次侧)送电就跳闸。这又要分如下几种情况:

  (1)因接触器或继电器的线圈底部外壳因过热炭化后引起与金属底板间短路,致使控制侧空开跳闸。

  (2)因与继电器线圈并联的保护二极管短路所至,致使控制侧空开跳闸、或速熔保险丝开路。

  (3)因与继电器线圈并联的保护电容短路所至,致使控制侧空开跳闸。

  4、有振动且噪声较大

  有振动且噪声较大的故障是衔铁中的短路环断裂所至,容量越大振动和噪声也会越大。可用相当粗细的单根铜线做成短路环去替换。

  接触器、继电器的线圈好坏,可用万用表2K档进行测量,阻值从几十欧姆到几百欧姆不等;阻值在十几欧姆及以下的为短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