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面不能进入

楼主(2017-09-02):
台达触摸屏 A系列的电池没电了,更换电池后,有个页面输入密码不能进入,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台达触摸屏问题多多,俺不会再用台达触摸屏了

网友B:
屏有问题了,重新上电试试

网友C:
重启,设定密码,不行就重新把程序复制进去试试

网友D:
要么就青空后把程序重新导入试试,要么就换

网友E:
重新下载一遍程序吧

网友F:
我之前用威纶通的触摸屏也出现过按密码后没有进去页面,重新下载后,就成功了,不知道台达是不是也一样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打算从新下载试试

网友G:
重新下载试试吧,如果不行就换一个,看看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H:
重新下载一遍程序

网友I:
重新下载一遍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