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浮子液位计常见故障处理

楼主(2017-09-02):
   磁翻板液位计广泛应用与高温、防爆、防腐、食品饮料等生产场合,不一方面可以现场显示液位,方便读取,李在加装相应的远传装置后也可作测量信号的远传显示与控制,是一款在目前工业生产领域中使用范围广泛的物位仪表之一。在磁翻板液位计使用过程中会出现各种不同的问题而导致仪表使用故障甚至无法使用,产生这些故障的原因有多种,根据成丰仪表工作人员在生产销售及在现场与客户的沟通中总结的大量案例,及相关的反馈使用信息,总结说明磁翻板液位计特别需要关的8个要点,请各位用户予以关注。

     1、磁性液位计调校正常,投用后发现浮子在某一位置出现一段时间的“吸住”现象。这主要是液位计穿过钢制平台安装时,与钢板距离过近产生的。因此,穿过钢制平台安装需要特别注意液位计连通管管壁与平台切割边线的间距。根据现场使用经验,此间距在100㎜左右即能保证对磁性浮子不产生影响。

  2、现场调校中偶尔会发现浮子上下移动不够灵活。这大多是由于安装不当引起的,此时要注意上下法兰的中心是否在一条线上,是否与水平面垂直。一般来说,与水平面夹角最好不小于87度,如果偏差较大,可能会影响浮子的顺利移动。

  3、如果因运输或其他原因导致现场指示用的密闭玻璃管破裂,则可用国产玻璃管更换。但最好能抽真空。还要注意玻璃管是否垂直,以免影响指示器的指示。

  4、磁翻板液位计投用一段时间后,出现浮子难以浮起且浮子移动不灵活的情况。这基本上是因为磁性浮子上沾有铁屑或其他污物造成的。可先排空介质,再取出浮子,消除磁性浮子上沾有的铁屑或其他污物即可。

  5、液位计现场投用时,要特别注意应先打开上部闸阀,后打开下部闸阀。这是由于磁性浮子液位计连通管的底部装有保护浮子的止推弹簧,否则,大差压的作用可能撞碎浮子导致液位计无法使用。

  6、液位计使用时尤其要注意,千万不要用强磁铁在连通管外上下拉动浮子进行检查,否则会导致磁性浮子磁化而改变极性,甚至会使浮子磁性减弱,以致难以正常工作。

  7、液位计使用过程中,如果输出信号产生频繁扰动或有干扰脉冲,就要检查信号电缆屏蔽层是否可靠接地,工作接是电阻能否满足要求。倘若干扰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可用信号隔离器来解决。

  8、选用本安型液位计时,尤其要注意液位计与安全栅的阻抗是否匹配。由于此液位计电源电压为14.5-36VDC,小于一般变送器的14.5-45VDC,故负载较大时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