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0.05℃精度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7-09-02):
哪家产品有达到0.05℃精度的温度传感器,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0.05℃精度”?

真想要求高精度,那么带计量校验单的 —— 国标二等热电阻,

能满足你

也许4000元一只,也许7000元一只,也许上万,,顶级品去找fluck

网友B:
不知你要这样精度的温度仪表有什么用?

用于工业生产中?

嘿嘿。。。。

什么样的设备需要这样的温度,你喘个气就能把这个温度等级的温度干扰到离谱离谱的程度,及时有了又怎能维持住这个温度呢。

再说了单纯的温度仪表的精度高没有任何意义,温度仪表需要导线、仪器组合在一起才能做到测温功能。

不说显示仪表的精度,导线的电阻,单单一个接线接触电阻,就把你这个0.05度的等级给弄歪的不成样子。

就拿PT100的热阻来说,1度的电阻变化值是0.39欧姆,那么0.1度的电阻变化值是0.039,你这个0.05度精度对应的就是0.02的阻值变化,请问你这个0.02欧姆受干扰的程度如何,偶看你在接线时拧螺丝的力度就给干扰很多。

所以啊,及时你有0.0001度精度的测温仪表,在工业应用中也达不到0.01甚至0.1度的精度等级,因此你这个高精度仪表没有什么毛用啊。

楼主:
用于interface环境温度控制,控制精度±0.2℃

网友C:
这估计也只有实验室才能用得着这种温度传感器了,这对二次表也是一个挑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于interface环境温度控制,控制精度±0.2℃

“控制精度±0.2℃” —— 这个叫控温波动度±0.2℃,更得当

  这种事情,与测温的绝对精度,几乎无关

  恒温控制,关键是要掌控住变化趋势,控温精度主要与测温分辨力,有关

  买个测温分辨力0.01℃通讯输出的温度计,就中喽

网友D(2018-12-28):
精密等级:PT100、 PT1000、DIN Class C(±0.5℃)、B(±0.3℃)、A(±0.15℃)、AA(1/3B± 0.1℃)、3A(1/10B± 0.03℃)、3A(1/6B±0.05℃)、4A(1/10B±0.03℃)、5A(1/30B±0.01℃),及超高精度0.001℃,绝对精度 Q1622417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