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供电

楼主(2017-09-02):
小白求助,西门子伺服驱动器交流220V供电,在断路器和伺服之间需要加接触器,滤波器吗?给伺服供电是经过变压器变220V的

网友A(2019-05-09):
如果有单独24V控制电的话,可以在断路器和伺服之间加接触器和滤波器。

在实际项目中,加接触器一般是用于节能的,即平时只上24v控制电,当工作时接触器吸合上主电。你的伺服驱动器220V供电,功率不会很大,这个一般不加接触器,除非用户规范里要求。(加接触器意味着增加成本和潜在故障点)

滤波器就是有钱就加,没钱不加,不影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