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计数器失控了

楼主(2017-09-02):
我写了一个计数的程序,使用三菱FX1S的PLC,用X4输入计数器信号,正常情况X4得电一次,C0计数一次,现在只要X4得电,C0里面的数字就乱跳,我设定C0计数3个,但是X4得电一次,C0里面的数字可能是1,也可能变成3,如果X4一直得电,数字就1-3乱跳,请问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有干扰,换个点就好啦!

网友B:
前来学习,关注这个问题的讨论

网友C:
以前,我们用FX2N的时候经常遇到这种问题,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在程序里用高速计数器,例如C235,硬件上接近开关用质量好的,就可以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们用FX2N的时候经常遇到这种问题,我们的解决...

 您的解答挺好

网友D:
这个你的信号有干扰,处理掉干扰再说

网友E:
换其它点试试,如果还是这样可能那个plc有问题了

楼主:
试了一下,应该是程序有问题,但是程序图传不上来

楼主:
这是程序图

楼主:
第二章程序图

网友F:
X4改成上升沿触发试一下

网友G:
对,上升沿可以,不行可以加个延时,两次触发隔断时间限制

网友H:
是不是PLC的质量不行。

网友D:
计数器本身就是对信号进行计数,信号导通只会计数一次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第二章程序图

X4改成上升沿触发 普通触电触发可能多次识别所以乱跳数 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J:
加上升沿 然后把c0换成 c10试试

网友K:
前来学习,一起探讨!!!

网友L:
用X4的上升沿,因为开关的话接触可能有多次接触的现象

网友M:
有可能是输入点坏掉了,建议换一个输入点试试。

网友N:
前来学习,关注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网友O:
只需要把X4用上升沿触发就行了,因为PLC的扫描周期太短,当按下一次,只要不松开PLC扫一个周期就会记一次数

网友P:
楼上说的上升沿是正解

网友Q:
个人分析,是干扰问题,要加滤波器,编程用上升沿正解。

网友R:
把输入端用上升沿接收信号就好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G:
对,上升沿可以,不行可以加个延时,两次触发隔断时间限制

网友T:
好爱好感谢楼主分享好好的学习

网友U:
c0 用完 要复位  不然不好使  结尾复位一下  启动前复位一下再试试  x4换上升沿好一写些  顺间接通的 还有置为复位什么的   最好用pls ,plf 。

网友V:
接触不良或干扰,在X4接通后加个延时处理

网友W:
光电还是单独走 可能有干扰 也有可能是PLC质量问题 或者用加1指令做吧 一样一样试  解决问题也是提高技术的方法

网友X:
X4信号用上升沿就可以了,就不会出现你说的计数不准确的问题了

网友Y:
是不是没有加上升沿?

网友Z:
咦?计数器跟加不加上升缘有关系的吗?难道一次接通的信号,计数器会把它计成很多次?不解?

网友AA:
引用 网友L:
用X4的上升沿,因为开关的话接触可能有多次接触的现象

 同意

网友Z:
竟然仍然有人同意啊。

用了上升缘就可以开关多次接触都只产生一个上升缘,是吧?

网友AB:
用檢測程序看看X4到底閃了幾次

网友AC: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PLC的质量不行。

很有可能,FX系列假货实在是太多

网友AD(2017-10-26):
调整一下(加大)x4输入滤波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