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90-30PLC问题求助

楼主(2017-09-02):
哪位高手熟悉GE   PLC,我有一台90-30的PLC,每次断电后不能自动运行,用VERSAPRO 软件点“运行”按钮后,PLC能运行,PLC故障表上有如下故障 :0.0   NO user program present .清除故障后,再按“停止”,”运行“后有出现上述故障。哪位高手可指点迷津,将不胜感激!我QQ454341804.

网友A:
没有程序在里面?

网友B:
没有程序在PLC里

网友C:
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D:
里面没有程序

楼主:
把程序写进FLASH后,断电送电后可运行,但PLC fault table 还是会出现0.0 NO user program present        IO  fault table 有如下警报:0.3 Add'n of I/O module

网友E:
没有接触过,前来学习

网友F:
检察下CPU电池,如果不正常,先换电池。

如果电池OK,把程序拷出来,换个CPU看看。90-30的CPU还有的卖。

网友G:
0.0一般来说是PLC电源模块的位置吧,你0.0是电源模块还是CPU模块

网友H(2017-11-27):
GE的PLC 常见的问题,我的也是不过每次上电要输入程序,烦的要命,换电池也没有用,好的是不影响使用,就是不能断电,否则重新写入程序!!!!

网友I(2025-07-25):
电源模块应该有报警吧,  ,一般是电源模块坏了,另外检查 一下CPU的插针有没有陷下去,导致接触不好 ;我就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