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7-09-02):
热敏电阻器是一种典型同时还具有温度敏感性的半导体的电阻,我们能够使用二f温度检测、温度控制、温度补偿、微波功率测量和稳压来进行控制,然后我们在选用时就必须要根据应用电路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的类型和型号,同时还需要注意NTC热敏电阻器的温度的控制范围是否已经符合了应用电路的要求。
  1、虽然说热敏电阻是能够承受一定温度的热冲击,可是由于它的封装材料是玻璃,一因为为了尽量不让热敏半导体发生老化,我们就必须要尽可能的避免急速的温度变化。
  2、流过热敏电阻的电流也会引起组件自身发热从而也就会产生温差,所以我们必须要在选用前要考虑到这一因素。
  3、而由于使用电路的绝缘不良和静电感应、错误接线就会导致流过热敏半导体的电流过大从而损坏热敏电阻,这里就需要注意接线方式千万不要有过电流流过热敏电阻。
  4、经过5T(秒),最好7T(秒)以上的时间再开始测量。
  5、用于要求精度高或者不希望热敏半导体的阻值有老化的系统时,那么我们在经过高温试验等鉴定过的高可靠性的热敏半导体。常常都被作为电路的温度补偿用的圆形热敏电阻则不能用在允许特性有随年变化的系统中,因为它不是作为温度测量用组件所制造的,所以应避免将它使用在要求高可靠性的系统和要求高精度测量的计量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