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的直流电压,咋样变为6-18V的可调

楼主(2017-09-03):
24V的直流电压,咋样变为6-18V的可调电压

有什么样的产品 进口或者国产

谢谢大家

网友A:
负载电流多少?按负载电流选个降压型的DC/DC模块。1A左右的模块不超过3元。

网友B:
可以看看我们台湾明纬的直流模块

网友C:
DC/DC降压模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我们台湾明纬的直流模块

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D:
楼主可以看看我们品源产品,可以解决你的问题!http://www.pinypower.com

网友E:
负载不大就电位计吧。

网友F:
lm2596 adj应该可以

楼主(2018-03-02):
24V直流电源,改变为0-5V的电源,通过电位器实现?多大的

引用 网友E:
负载不大就电位计吧。

网友G:
LM2596S DC-DC直流可调降压稳压电源模块板 3A 12/24V转12/5/3.3V

可以调节,成品模块不到3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