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ES7216-2AD23-OXB8,能不能控制四个轴的运动

楼主(2017-09-03):
手里有个西门子PLC  6ES7 216-2AD23-OXB8  不知道能不能控制四个轴的伺服运动,要控制四轴运动的话,我需要买扩展么         求大师指点】

网友A:
不行,6ES7 216-2AD23-OXB8这个226最多支持两个脉冲输出,要做4轴运动需要添加扩展模块

网友B:
还没用过西门子的PLC,前来学习

网友C:
6ES7 253-1AA22-0XA0 这个模块加起来就行了

或者2个CPU组网——PPI组网也可以,只要214CPU就可以带2轴

网友D:
同问,楼主我和你一样的问题,我要做5轴控制,是否可以通过一台PLC用通讯来控制

网友E:
遇到同样的问题,过来学习中

网友F:
不可的  建议两个smart 经济。走S7 put get通讯

网友G(2017-10-10):
应该可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