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三菱Q02plc挂两个QJ61BT11N都设置成主站,配置两条线路的事例

楼主(2017-09-04):
谁有三菱Q02plc挂两个QJ61BT11N 都设置成主站,配置两条线路的事例

网友A:
甭说2个,6个我都带过:都跟一个主站一样设置就行

我用多个主要是增加通讯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甭说2个,6个我都带过:都跟一个主站一样设置就行我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