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越信国产plc输入指示灯不亮的故障分析

楼主(2017-09-04):
奥越信国产plc输入指示灯安装于各自的输入模块上,用于指示PLC输入信号的状态,当设备的输入发信时,对应的指示灯亮。当输入发信时,(对应PLC输入端有信号输入),如指示灯不亮,可能原因有:
    采用汇点输入(有源)时,因信号的接触电阻太大或负载过重、短路引起PLC内部电源电压的降低、保护,使得输入电流不足以驱动PLC输入接口电路;
    采用源输入(有源)时,因信号的接触电阻太大或输入信号的电压过低,使得输入电流不足以驱动PLC的输入接口电路;
    输入端子的接触不良或输入连接线连接不良;
    当故障发生在扩展单元时,可能是基本单元与扩展单元间的连接不良;
    PLC输入接口电路损坏。
    测量PLC输入电压、检查模块安装与连接,在确认正确后,更换输入模块或进行输入模块的维修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