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不正经“的低压电工作业

楼主(2017-09-04):
1.并联电路的总电压等于各支路电压之和。×

2.导线的工作电压应大于其额定电压。×

3.自动开关属于手动电器。×

4.机关、学校、企业、住宅等建筑物内的插座回路不需要安装漏电保护装置。×

5.使用竹梯作业时,梯子放置与地面以50°左右为宜。×

6.当灯具达不到最小高度时,应采用24V以下电压。×

7.危险场所室内的吊灯与地面距离不少于3m。×

8.吊灯安装在桌子上方时,与桌子的垂直距离不少于1.5m。 ×

9.绝缘材料就是指绝对不导电的材料。×

10.220V的交流电压的最大值为380V。×

11.电动势的正方向规定为从低电位指向高电位,所以测量时电压表应正极接电源负极、而电压表负极接电源的正极。×

12.PN结正向导通时,其内外电场方向一致。×

13.直流电流表可以用于交流电路测量。×

14.电工作业分为高压电工和低压电工。×

15.取得高级电工证的人员就可以从事电工作业。×

16.在爆炸危险场所,应采用三相四线制,单相三线制方式供电。×

17.万能转换开关的定位结构一般采用滚轮卡转轴辐射型结构。×

18.使用兆欧表前不必切断被测设备的电源。×

19.摇表在使用前,无须先检查摇表是否完好,可直接对被测设备进行绝缘测量。×

20.测量电机的对地绝缘电阻和相间绝缘电阻,常使用兆欧表,而不宜使用万用表。×

21.接地电阻测试仪就是测量线路的绝缘电阻的仪器。×

22.用钳表测量电动机空转电流时,可直接用小电流档一次测量出来。×

23.用钳表测量电动机空转电流时,不需要档位变换可直接进行测量。×

24.交流钳形电流表可测量交直流电流。×

25.日常电气设备的维护和保养应由设备管理人员负责。×

26.试验对地电压为50V以上的带电设备时,氖泡式低压验电器就应显示有电。×

27.低压验电器可以验出500V以下的电压。×

28.用电笔验电时,应赤脚站立,保证与大地有良好的接触。×

29.锡焊晶体管等弱电元件应用100W的电烙铁。×

30.水和金属比较,水的导电性能更好。×

31.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三极管都具有电流放大功能。×

32.在设备运行中,发生起火的原因是电流热量是间接原因,而火花或电弧则是直接原因。×

33.据部分省市统计,农村触电事故要少于城市的触电事故。×

34.雷电按其传播方式可分为直击雷和感应雷两种。×

35.雷击产生的高电压可对电气装置和建筑物及其他设施造成毁坏,电力设施或电力线路遭破坏可能导致大规模停电。×

36.用避雷针、避雷带是防止雷电破坏电力设备的主要措施。×

37.雷电后造成架空线路产生高电压冲击波,这种雷电称为直击雷。×

38.雷雨天气,即使在室内也不要修理家中的电气线路、开关、插座等如果一定要修要把家中电源总开关拉开。×

39.几个电阻并联后的总电阻等于各并联电阻的倒数之和。×

40.在高压线路发生火灾时,应采用有相应绝缘等级的绝缘工具,迅速拉开隔离开关切断电源,选择二氧化碳或者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

41.当电气火灾发生时,如果无法切断电源,就只能带电灭火,并选择干粉或者二氧化碳灭火器,尽量少用水基式灭火器。×

42.为了有明显区别,并列安装的同型号开关应不同高度,错落有致。×

43.导线接头位置应尽量在绝缘子固定处,以方便统一扎线。×

44.为了避免静电火花造成爆炸事故,凡在加工运输,储存等各种易燃液体、气体时,设备都要分别隔离。×

45.10kV以下运行的阀型避雷器的绝缘电阻应每年测量一次。×

46.根据用电性质,电力线路可分为动力线路和配电线路。×

47.对于在易燃、易爆、易灼烧及有静电发生的场所作业的工作人员,不可以发放和使用化纤防护用品。√

48.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子导体中会形成电流,其电流方向可用右手定则判定。√

49.自动切换电器是依靠本身参数的变化或外来讯号而自动进行工作的。√

50.低压配电屏是按一定的接线方案将有关低压一、二次设备组装起来,每一个主电路方案对应一个或多个辅助方案,从而简化了工程设计。√

网友A:
好多都不懂

网友B:
认真复习特殊工种电工证培训要点,多看看规则就懂了,有很多高级别的电气职业人员也不一定都懂,别看是初级规则的东西也是要认真对待的。甚至做错了连命都会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