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道西门子程序试题的编程思路

楼主(2017-09-04):
题目:组建冷却塔风机温度自动控制系统

一、系统简介

我公司某车间范围内有大量的冷却塔风机(见表 1),总功率 1030KW,年耗

电费用 600 余万元。一直以来在轧线正常生产时均处于全部开启状态,且 HMI 画

面上仅有启动和停止控制功能。这样的控制模式不仅单一且耗电量十分严重。在

节能降耗的大背景下,要求选手对 6 台浊环冷却塔风机其进行改造,并新增一台
变频控制的冷却塔风机。使系统具有手动控制、状态检测、温度自动控制,以及

变频控制等功能。其中温度自动控制功能是依据检测的蓄水池水温,按照工艺要

求决定开启一定台数的风机,改变以往生产时全部开启的使用方式,预计年可节

约电费 230 余万元。

表 1 某车间冷却塔风机统计表

位置                单台功率(KW)     合计台数    总功率(KW)

浊环冷却塔          90               6            540

净环冷却塔          90               2            180

层流冷却塔          25              10            250

液压站冷却塔        15              4              60

二、 控制功能要求

现场 1-6#风机采用接触器直接启动,分别由操作台上的 T3-L1、T3-L2、T3-L3、

T4-L1、T4-L2、T4-L3 指示灯模拟,选手只需对控制回路进行设计和编程即可。

因夏季高温期间冷却系统冷却能力不足,现要求选手新增一台 7#风机。为进一

步降低能耗,7#风机由变频器控制,通信方式采用 PROFIBUS-DP。

1、手、自动功能切换

在画面上添加两个按钮,分别命名为“手动和“自动”,点击手动或自动按

钮后,被点击的按钮变为绿色,系统自动切换到相应的功能状态下。

2、手动控制功能
在画面上为 1-6#风机增加一个停止按钮和一个启动按钮,在手动状态下可由

其控制风机的启动和停止。

3、自动控制选择功能

(1)在画面上新增一个文本标签和 I/O 域,文本标签命名为“水温”,I/O 域内

手动输入的数据为蓄水池水温,温度值小数点后有且只有一位有效数据。

(2)画面上为 1-7#风机分别添加一个自动功能启用和取消按钮,点击启用按钮

后,按钮变为绿色,代表相应的风机满足自动控制条件,并进入自动控制状态。

 点击进入自动控制状态的风机的取消按钮,相应风机的启动按钮绿色消失,并且

取消此风机的自动控制功能。

4、温度自动控制

在自动控制状态下,1-6#风机需启用台数见表 2。

表 2 自动控制状态下风机需启动台数列表

序号             水温 X(℃)       启用台数

 1                X <=18              0

 2             18<X<=20               2

3              20<X<=22               4

 4              X>22                  6

在自动控制状态下,系统会依据蓄水池水温在已处于自动启用状态的风机中

选择与表 2 中对应台数的风机。当需启用台数大于处于自动启用状态风机台数时,

系统自动将处于自动控制启用状态的风机全部启动。

在自动控制状态下,当水温发生变化时,风机启动的台数要按照表 2 的要求
进行变化。

5、7#风机变频控制功能

(1)手动功能

在画面上为 7#风机增加一个停止按钮和一个启动按钮,在手动状态下可由其

控制 7#风机的启动和停止。为 7#风机增加一个 I/O 域,手动状态下的运行频率

由此 I/O 域给定。

(2)自动控制功能数学模型

在系统自动控制状态下,7#风机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由表 3 中的数学模型给定。

输出频率曲线见图 2。

 7#风机频率给定数学模型

序号         水温 X(℃)               输出频率 Y(Hz)

1            x<=18                      0

2            18<x<=22                 3x2-107.5x+963

3            x>22                     50

(3)外部故障

急停按钮 T7-SB4 作为变频器外部故障输入信号用。当急停按钮动作后风机
停止,变频器报外部故障。
6、状态显示

风机启动时,画面上的运行指示标签变绿色,试验台上的对应指示灯亮起。
画面上的故障指示灯不做要求。

7plc采用S7-300,变频器西门子MM440,采用ProfIBUS  DP通讯

网友A:
这个的话有点难对于我这样的

网友B:
计算AI,AO,DI,DO点数,然后根据点数选型PLC,编程根据逻辑要求编写

网友C:
不太清楚,感觉很深奥!!

网友D:
难倒不难,只是控制工艺有些地方需要再明确或者调整,有工艺要求不清晰的地方。

楼主:
对: you113 难倒不难,只是控制工艺有些地方需要再明确或者调整,有工... 内容的回复!朋友能加我QQ574507057,帮我看看吗,或者加你QQ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倒不难,只是控制工艺有些地方需要再明确或者调整,有工...

 我有详细的电子文档资料,加我QQ574507057,我发给你,你指导下

网友E:
这个对于我来说有点难,没办法跟楼主讨论交流,但是期待楼主后续分享。

网友F:
根据工艺要求,确定控制方案,计算I/0点数,确定元件选型,绘制好原理图,根据逻辑关系编写程序......一步一步来,有问题再去找资料找答案,一定要有方向的去做

网友G:
你这要求写的详细 赞一个 希望有人给你解决

网友H:
应该不是很难 用比较器 条件满足就输出

网友I:
90KW的能用接触器直接启动?而且整个控制工艺太粗糙了,值得改进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J:
感觉需要改进地方太多了!添置的东西如:监控的各种探头等应该不少,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K:
对我来说好难

网友L:
6台电机自动控制,楼主说的不是太仔细,比如说:温度大于18度小于等于20度的时候需要启动两台电机,这两台电机是固定1#和2#电机么(如果是这样程序会非常的好做,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1#或者2#有一个在检修状态,都不能启动两台电机了。)?或者是这样理解我需要启动两台的时候我启动的是任意两台待运行电机,这样的话程序上面需要考虑的事情就多了,程序就有点不好做了!

网友M:
太笼统了,没搞过水处理的理解起来有点难度

网友G:
这东西得去现场看设备,单凭想象设计有点难

网友N:
还需要继续努力

网友O:
这个编程起来应该不难,基本就是简单的逻辑控制,主要控制回路把电路图改为梯形图就行。然后就是根据采集来的温度进行判断,然后选择相应的运行方式。

网友O:
引用 网友L:
6台电机自动控制,楼主说的不是太仔细,比如说:温度大于18度小于等于20度的时候需要启动两台电机,这两台电机是固定1#和2#电机么(如果是这样程序会非常的好做,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1#或者2#有一个在检修状态,都不能启动两台电机了。)?或者是这样理解我需要启动两台的时候我启动的是任意两台待运行电机,这样的话程序上面需要考虑的事情就多了,程序就有点不好做了!

应该是固定启动,如果#1,2在检修,可以切换为手动运行。

网友P:
这个程序最好采用子程序编程,把不同控制功能归在不同控制

网友Q:
不知道 你是用来答题还是工作上需要 ,在控制手动控制和自动控制方面到时不难,但是在温度检测这块换我的话会用到PID ,把实时采集到的数据与目标原数据进行比较,然后根据你的控制要求输出启动对应的风机,稍微麻烦的就是在PID指令这里的参数你可能要稍微花点时间,毕竟要根据实际情况去调,当然如果你只是要一个思路去答题 那就很简单了

网友R:
記得別讓風機頻繁起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