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调试中如何进行调整以达到控制要求

楼主(2017-09-04):
1)检查电气元件,参照电路图和电气元件明细表检查、分析系统中的哪些电气设备及元件需要在调试前进行整定,并按控制要求先做好各项参数的整定。

    (2)在调试设备时,应重点调试操作及各转换开关状态和行程开关动作的准确度和可靠性。调试前,应反复校正各开关位置,保证其动作可靠。待机械负载启动工作时,再准确地调整好行程开关和挡块的位置。

    (3)最后进行电动机带负载调试,检查机械负载的运动能否满足工艺要求,同时调整好时间继电器、电流继电器及电压继电器等控制电路中起保护作用的电器整定值,并按允许的最大负载进行运转,检测电动机的实际工作电流,看其值是否小于等于额定电流值。

    (4)对于较复杂的机械设备,有直流调速控制要求的,还应按照设备使用说明书中说的先部件后系统、先开环后闭环、先内环后外环、先静态后动态、先阻性负载后电机负载、先磁场后电枢、先低速后高速、先单机后多机的原则进行。

    机床电气设备经通电测试、试车调整达到控制要求后,即可进行最后的整理工作,如用红油漆涂记调整记号、螺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