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HMI问题

楼主(2017-09-04):
请教大神:     和利时HMI所有数据同时闪烁后又马上恢复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导致,又如何解决?     是干扰么?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通讯断了一下。

检查通讯设备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通讯断了一下。检查通讯设备是不是正常。

通讯倒是正常的! 也没有报警显示通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