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突然无法开机问题,帮助新人。不能发求助帖

楼主(2017-09-04):
两个月没用,开机一直好像显示KCP IP地址设置失败,无法开机你,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求帮忙啊,我新人,发不了求助帖。我这有两台机器都这样了。重新插过示教器线,也交换示教器。还是这样》求大神帮忙

网友A:
重装系统吧

网友B:
重新做系统然后恢复备份吧

网友C(2017-11-01):
学习的,坐等大神回答

网友D(2017-12-19):
我也出现一样的问题了。你这个修好了吗

网友A:
重装系统,系统IP都已经丢失了

网友E:
原来,你们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F(2018-07-21):
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G:
系统IP都已经丢失了

网友H(2018-09-02):
这个问题我们遇到过好多次,每次情况都不一样,跟你分享一下几种情况:

一.直流电源模块损坏,更换;

二.网线插口插拔一下;

三.重新安装系统;

四.把蓄电池断开,重新开机。

网友I:
重新安装系统吧,我们也是刚刚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J(2020-07-07):
我完美的5台一起没了,重装系统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完美的5台一起没了,重装系统了



怎么样重装系统?有教程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K:
"gk2017" 的回复,发表在13楼        对内容: 【我完美的5台一起没了,重装系统了】进行回复:        -------------------------------------...



得有镜像系统,最主要的库卡系统U盘

网友L:
兄弟,你好!!!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你那边是不是下雨了!!!kuka就是这样,一下雨就开不开机。是主机箱受潮了,你把主机箱外壳拆开,用吹风机吹一下,立马就好!!!

网友M(2020-08-28):
引用 网友L:
兄弟,你好!!!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你那边是不是下雨了!!!kuka就是这样,一下雨就开不开机。是主机箱受潮了,你把主机箱外壳拆开,用吹风机吹一下,立马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