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控制器PLC的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17-09-04):
PLC就是可编程控制器,包括它上面的指示灯代表的含义,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讲过,不懂的可以去看看。今天我们在分析一下PLC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故障,及解决方法。

POWER及其他LED灯均不亮

  1. 电源失压或电压过低。检查电源状况,予以排除。可用万用表测量PLC的L/N端子上电压是否正常。

  2. 电源开关断开或熔断器熔断

  3. 电源接线异常。

  4. 电源板损坏。更换热敏电阻或者二极管。

POWER灯间歇闪亮

  1. 扩展模块接入太多导致限流

  2. 24V/COM辅助电源输出有短路,导致限流

  3. 电源线路接触不良。

    这个情况下就只能检查电源状况,一项一项排除。也可以万用表测量电压

RUN灯不亮

  1. 模式选择开关不在ON位置。将拨码开关拨到ON位置

  2. 将允许控制模式设置为端子方式,而端子处于OFF位置。需要将设定的控制运行端子闭合

  3. 被上位机设备遥控停机。将上位机遥控开机即可

  4. 系统错误停机。检查PLC应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