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否正常工作的初步确认

楼主(2017-09-04):
PLC,可编程控制器的简称。是一种采用一类可编程的存储器,用于其内部存储程序,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与算术操作等面向用户的指令,并通过数字或模拟式输入/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

PLC能否正常工作的初步确认

而塔机上面的PLC控制方式是这样的:所有的信号都是通过联动台发出的控制信号和报警信号均通过控制电缆输入到PLC,然后通过PLC的指示灯亮来确定信号的输入输出是否正常。而输出有的PLC是直接控制接触器,比如三菱PLC,而有的可编程控制器是通过控制中间继电器再达到控制接触器的目的,如艾默生PLC,麦格米特PLC等。

PLC能否正常工作的初步确认

从上之下,第一个代表的电源,只要电源电压输入正常,此灯则亮。

第二个代表的运行的意思,正常状态闪烁。

第三个如果灯亮代表电池电量低。

第四个代表系统错误灯,正常状态下也是不亮的。

PLC能否正常工作的初步确认

PLC的供电条件就是额定电压220V,频率50或者60HZ。

如果POWER灯常亮且不闪动说明供电电源正常,反之供电电源有问题。

PLC能否正常工作的初步确认

正常状态拨码开关得打到ON状态,然后电源指示灯常亮,运行灯闪烁,其余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