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反事故技术措施

楼主(2017-09-04):
1        编制目的

   为了顺利完成孟庄热电工程2×300MW机组的试运,确保机组安全、稳定、高质量地投入生产,防止重大电气事故的发生,特编制本措施。

2        编制依据

2.1《反事故技术措施汇编》(1992-1996电力部安全监察及生产协调司编);

2.2《发电厂并网运行安全性评价办法》(国家电网安全委员会2000年颁布试行)

2.3《电业生产事故调查规程(1992)》

2.4 孟庄热电工程2×300MW机组的设计、设备技术文件;

3        反事故措施

3.1 防止火灾事故措施

3.1.1 对于重要回路如直流油泵、消防水泵及蓄电池直流电源线路等,应采用满足国标GB12666.6-90A类耐火强度试验条件的耐火型电缆。

3.1.2 设计方面应给出电缆防火封堵设计样图,控制电缆与动力电缆之间应设置层间耐火隔板。按规定位置装设适应现场环境条件的、性能可靠的火灾检测及报警装置。

3.1.3消防泵房应有备用动力,保证水泵在5分钟内启动供水。

3.1.4 统筹考虑380/220V低压厂用系统的保护配合,对电源线应适当配备二次保护以利于上下级之间的配合。

3.1.5施工方面应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和施工规范施工,编制电缆专项施工组织设计,电缆敷设、防火设施的施工以及电缆头的制作应按规范规定进行验收。

3.1.6 重视对6kV及380V高低压动力电缆的运行管理,定期巡视检查,电缆夹层的防火设施完备并严格执行工作票制度。

3.1.7 运行值班室要配有一定数量的带压缩空气的呼吸防护装置,以备救火时急用。

3.1.8 配电室、控制室、继电器室、电子间的排烟风机可靠正常投用。

3.2 防止电气人身伤亡事故措施

3.2.1 发电机、变压器、母线等的高电压耐压试验接线完成后,试验负责人应重新检查接线的正确性并确认,安全员应在现场。

3.2.2 在带电设备上的工作和操作应严格执行“两票三制”。

3.2.3 现场工作人员必须经过安规考试并合格。

3.2.4 带电二次电流、电压回路上工作应有专人监护,严防开路和短路。

3.2.5 高压试验设备的外壳必须接地,接地线应使用截面不小于4mm2的多股软铜线,接地应可靠。

3.2.6 试验用电源应有断路明显的双刀开关和电源指示灯,更改接线或试验结束时,应首先断开试验电源,有电容的设备应进行放电,并将升压设备的高压部分短路接地。

3.2.7 对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作通电试验时,一次回路必须与电压互感器断开,严防一次侧产生高压伤人,严禁将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短路。

3.2.8 做开关远方传动试验时,开关处应设专人监视,并应有就地可停的措施,远方和就地有通讯联系。

3.2.9 电气试验人员应严格执行《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中相应篇章。

3.2.10 现场工作时要注意周围环境条件不被他人伤害。

3.3 防止电气误操作事故措施

3.3.1 防误系统和主设备同时投用。

3.3.2 严格执行“两票三制”。

3.3.3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岗前培训合格。

3.3.4 重要的试验操作,项目负责人除运行监护之外亦应随同监护。

3.3.5 对所要操作的电器设备确认,应有操作人和监护人双方确认,严防走错间隔误操设备。

3.3.6 电气设备投入运行前运行人员应检查确认设备的名称标志清晰、牢固、正确,经有关单位验收合格。

3.4 防止发电机损坏事故措施

3.4.1 增加发电机定子绕组端部手包绝缘试验。

3.4.2 增加发电机定子绕组局部放电试验。

3.4.3 加强定子绕组、铁芯和进、出风温度监视。

3.4.4 试运期间定子接地信号如不能确定为误发信号时应立即停机检查。

3.5 防止大型变压器损坏和互感器爆炸事故措施

3.5.1 启动变、主变增加局部放电试验项目。

3.5.2 第一次受电时调节有载调压分接开关的各抽头位置验证其正确性。

3.5.3 避免变压器在经历出口短路后未经任何试验和检查就试投。

3.5.4 防止水分及空气进入变压器:干燥剂应保持干燥,投运前要特别注意排除内部空气,如套管升高座、油管道中的死区、冷却器顶部等处都应多次排除残存气体,启动全部潜油泵将油循环,使残留气体逸出。

3.5.5防止焊渣及铜丝等杂物进入变压器:变压器在安装时应进行吊罩或进入检查,彻底清除箱底杂物,油管道、冷却器、潜油泵、净油器安装前应彻底清除并正确安装。

3.5.6防止变压器绝缘受伤:变压器在吊检时应防止绝缘受伤,在安装变压器套管时应注意勿使引线扭结,勿过分用力吊拉引线而使引线根部和绕组绝缘损伤,应拧紧夹件的螺栓、压钉以及各绝缘支架的螺栓,防止在运行中受到电流冲击时发生变形和损坏。

3.5.7防止绕组温度过高,绝缘劣化或烧坏:变压器的冷却器故障时,容许的负荷和时间按厂家的规定运行,强油循环的冷却系统必须有两个可靠的电源并能自动切换,信号齐全可靠。

3.5.8防止工作电压下的击穿事故:220kV及以上变压器投运时,不宜启动多台冷却器,而应逐台启动,以免发生油流带电,运行中的变压器油色谱出现异常怀疑有放电故障时,应进行局部放电试验以进一步判断。

3.5.9防止保护装置误动、拒动:瓦斯保护应安装调整正确,保护电源可靠,某种保护停用时应有相应的措施。变压器发生出口或近区短路时应确保开关正确跳闸,以防短路时间过长损坏变压器。发生过出口、近区短路的变压器或运输冲撞时,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绕组状态的测试和检查,有条件时可进行绕组变形测量,以判明变压器中各部件有无变形和损坏。

3.5.10预防铁心多点接地和短路故障:吊检时应测试铁心绝缘,如有多点接地应查清并消除,注意检查中罩顶部与铁心上夹件的间隙及穿芯螺栓的绝缘应良好。

3.5.11预防套管闪络及爆炸事故:套管应保持清洁,防止污闪和大雨时的闪络。注意油纸电容式套管的介损、电容量和色谱分析结果的变化趋势。运行中应注意检查引出线端子的发热情况并定期用红外检测。

3.5.12预防引线事故:安装时应注意检查引线、均压环、木支架、胶木螺钉等部件是否变形、操作是否松动,注意去掉裸露引线上的毛刺及尖角,防止在运行中发生放电击穿。

3.5.13预防分接开关事故:变压器投运前应确认各分接开关的接触电阻合格,要特别注意操动机构指示位置的正确性。

3.5.14新投变压器的油中溶解气体色谱试验取样周期应按部颁规程执行,应从实际带电起就纳入色谱监视范围,按实际情况确定取样检测时间间隔,油样应及时进行分析。

3.5.15 防止变压器火灾事故:应特别注意对套管的质量检查和运行监视,防止运行中发生爆炸喷油。变压器的防火设施应完善。

3.5.16 新安装的国产互感器,投运前应进行油中溶解气体分析和油中微量水测量。电流互感器要测量主绝缘和末屏对地tgδ和电容量,必要时进行局部放电测量。电磁式电压互感器要测量本体和绝缘支架的tgδ,220kV及以上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必要时进行局部放电测量,同时还应进行二次绕组绝缘电阻、直流电组测量,并将测试结果与出厂值和标准值进行比较,差别较大时应分析原因,不合格的互感器不得投入运行。

3.5.17互感器在安装试验后,投运前应注意检查电流互感器的电容末屏、底座接地,电压互感器高压绕组的X(或N、B)端及底座等接地是否牢固可靠,应直接明显接地,互感器构架应有一处与接地网可靠连接。

3.5.18电流互感器的一次引线要保证接触良好,二次引出端子应有防转动措施,防止内部引线扭断。

3.5.19为防止串联谐振过电压烧毁电压互感器,在系统运行方式和倒闸操作中应避免用带断口电容的断路器投切带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的空母线,如运行方式不能满足要求时,应采取其它预防措施。

3.5.20为避免电流互感器电容芯底部击穿事故时扩大事故影响范围,应注意一次端子L1与L2的安装方向及二次绕组的极性连接方式要正确,以确保母差保护的正常投入运行。

3.6 防止继电保护事故措施

3.6.1 为了避免断路器失灵造成非全相运行使发电机转子损坏,发电机变压器组失灵保护应满足:不论何种操作及其他原因导致断路器非全相运行,如果负序电流危及发电机安全时,发电机负序过电流等保护应动作跳开断路器,如该断路器仍未能三相断开,则应启动失灵保护。对于分相操作的断路器,发电机变压器组失灵保护可只考虑断路器单相拒分,采用零序电流作为断路器是否断开的判据。发电机变压器组失灵保护如有电压闭锁,其保护启动失灵保护时,应采取措施将电压闭锁解除。

3.6.2直流熔断器与相关回路中,应认真查对接线消除寄生回路,增强保护功能的冗余度。查找直流接地时应断开直流熔断器或断开由专用端子对到直流熔断器的连接,并在操作前,先停用由该直流熔断器或由该专用端子对控制的所有保护装置,在直流回路恢复良好后再恢复保护装置的运行。

3.6.3增加发—变组保护装置一次系统通电检查试验,真实模拟运行状态检查交流电压、电流回路的正确性,确保发—变组保护的可靠投入。

3.6.4跳闸出口继电器的启动电压不宜低于直流额定电压的50%,断路器跳(合)闸线圈的出口触点控制回路,必须设有串联自保持的继电器回路。

3.6.5应注意监视信号回路及直流系统的绝缘状态,及时处理直流接地故障。应注意投退跳闸连接片时不接地不碰相邻连接片。

3.6.6保护屏必须有接地端子,并可靠接地,屏间应用专用接地铜排直接连通,地线截面符合要求。

3.6.7动力线、电热线等强电线路不得与二次弱电回路公用电缆。

3.6.8电流互感器及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必须分别有且只能有一点接地。有几组电流互感器二次组合的电流回路,如母线差动保护、发—变组差动保护等电流回路,其接地点宜选在控制室。经控制室零相小母线(N600)连通的几组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只应在控制室将N600一点接地,各电压互感器二次中性点在开关场的接地点应断开。为保证接地可靠,各电压互感器的中性线不得接有可能断开的开关或接触器等。已在控制室一点接地的电压互感器二次线圈,如认为必要,可以在开关场将二次线圈中性点经放电间隙或氧化锌阀片接地。

3.6.9不得用运行中的保护电源回路作试验电源。

3.6.10用隔离开关辅助触点控制的电压切换继电器,应有一副电压切换继电器触点作监视用,不得在运行中维护开关辅助触点。

3.6.11检查并保证在切换过程中,不会产生电压互感器二次反充电。手动进行电压切换的,应有专用的运行规程,有运行人员执行。

3.6.12只能用整组试验的方法,即除由电流及电压端子通入与故障情况相符的模拟故障量外,保护装置处于与投入运行完全相同的状态下,检查保护回路及整定值的正确性。不允许用卡继电器触点、短路触点或类似人为手段作保护装置的整组试验。

3.6.13应对保护装置作拉合直流电源的试验(包括失压后短时接通及断续接通)以及直流电压缓慢地、大幅度地变化,保护在此过程中不得出现有误动作或信号误发的

现象。

3.6.14所有差动保护在投入运行前,除测定相回路及差回路电流外,必须测各中性线的不平衡电流,以确证回路完整正确。

3.6.15对微机型保护的测试应注意:

(1)不得在现场试验过程中进行检修。

(2)在现场试验过程中不允许拔出插板测试,只允许用厂家提供的测试孔或测试板进行测试工作。

(3)插拔插件必须有专门措施,防止因人身静电损坏集成电路片,厂家应随装置提供相应的物件。

(4)必须在室内有可能使用对讲机的场所,用无线电对讲机发出的无线电信号对保护做干扰试验。试验应分别在屏门关闭与打开的情况下进行,试验过程中保护不应有异常现象发生。

(5)运行中的保护屏开门状态下不允许使用对讲机。

(6)所有试验仪表、测试仪器等,均必须按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做好相应的接地(在被测保护屏的接地点)后,才能接通电源。注意与引入被测电流电压的接地关系,避免将输入的被测电流或电压短路,只有当所有电源断开后,才能将接地点断开。

3.7 防止开关设备事故措施

3.7.1 本工程中220kV断路器为六氟化硫断路器,针对此型断路器投运初期应密切监视其运行状态,观察就地指示仪表是否正常,定期检测六氟化硫气体是否泄漏。

3.7.2 6kV系统中采用的是两种真空断路器,交接试验项目应完善,断路器应注意其保护与熔断器的时限配合问题。

3.7.3 开关设备初次试运带负荷时所有人员应远离开关设备。

3.7.4 开关设备投运前应认真检查其断口的工作状态,操动机构的动作性能,带电部分的绝缘情况。

3.7.5 室内开关设备的环境条件应符合要求,特别注意屋顶漏水等情况。

3.8 防止接地网事故措施

3.8.1 按规定测试接地网的接地电阻值并符合要求。

3.8.2 各接地点对主网应保证良好连接。

3.9 防止全厂停电事故措施

3.9.1为防止全厂停电,在设计时已考虑装设备用电源自投装置,因此首先要保证自投装置的可靠性,保障机组的正常运行。若自投不正常,不得启动。

3.9.2 220kV采用单元出线接线,具体运行方式提请中调考虑。

3.9.3 UPS电源供电可靠,整组启动前应做负荷切换试验,试验不正常不得启动。

3.9.4 启动变与运行中的发电机分母线运行。

3.9.5 试运中增加巡视次数,监视电气一次系统的发热发声状态。

3.10 防止污闪事故措施

3.10.1 绝缘子必须选用经过部级或省级鉴定的绝缘子。

3.10.2 绝缘子现场开箱检验时,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外观检查标准对绝缘子逐个进行外观检查,如发现包装不良或装卸不当而造成绝缘子损坏时:对盘型悬式绝缘子破损数量超过1%或可能存在内部损坏的,应逐个进行工频耐压试验或部电瓷质量检测单位进行批量抽样试验;对高压支柱绝缘子可能存在内部损坏的,应送部电瓷质量检测单位进行机械强度试验;对合成绝缘子伞裙多处撕裂或护套受损并危及芯棒的,应通过必要的电气和机械强度试验并采取修补措施,试验合格后方可使用。施工单位应就上述绝缘子损坏向有关责任责提出索赔要求。

3.10.3 盘型悬式绝缘子运至安装位置前应进行工频耐压试验。

3.10.4 绝缘子安装时,施工单位应按《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有关章节进行绝缘电阻测量和交流耐压试验。

3.10.5 线路及变电所施工结束移交投运之前,施工单位应将绝缘子(合成绝缘子除外)逐个擦拭干净。

3.10.6对封闭母线及硬母

3.10.6对封闭母线及硬母线投运前除按规定进行耐压外,还应认真检查内部的清扫及封闭情况,架空硬母线的防护措施要完善。

3.11 防止非计划停运措施

3.11.1 继电保护部分应严格执行3.6的相关条款,还应做到:

(1)增加发变组保护装置一次系统通电检查试验,真实模拟运行状态检查交流电压回路、电流回路的正确性,防止保护回路接线错误引起的误动。

(2)认真核对保护定值,防止保护整定错误。

(3)严格管理保护压板的投退,一般在保护未经认真检查不得投运。

(4)非电量保护应安装调整正确,保护电源可靠,微机保护中动作电压不宜低于额定电压的50%。

(5)带负荷情况下,定子接地、转子接地、匝间保护的认真校核。

3.11.2 励磁部分:1)防止整流柜通风故障、温度过高引起的停机。2)防止误失磁。

3.11.3 一次部分:1)防止发电机定子温度误报警,加强定子绕组、铁心和发电机冷却氢温的监视。2)防止变压器冷却回路故障。3)开关经过严格调整试验,防止偷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