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ACS355变频器控制板晶体管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7-09-04):
大家好,最近在处理ABB变频器故障的问题,ABB的ACS355变频器怎么感觉故障率很高啊,这边都坏了五六个了,最近有一个是小问题,变频器运行时的运行反馈靠CPU板上的一个晶体管输出来驱动,如下图,可怎么当晶体管接通的时候量得的电压是7VDC左右,所以怀疑是这个晶体管的光耦有问题,但是拆进去拿到CPU板时怎么量都量不对,不知道是哪一个?望哪位高人有拆过,或对ABB变频器比较熟悉的指点一下,谢谢,如下图:

楼主:
这是CPU板的正面图,上图怕看不清楚,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真的非常适合初学者。

楼主:
没有高手能给与解答一下吗!?

网友B(2018-07-20):
我有一台报A501,启动报F0014,电机不动

网友B:
还有一台报F0035,

网友B:
我这修好了一台,另一台报A5001(主板故障)

2个炸了IGBT,光耦各烧了一只V104,丝印314,驱动块烧了一只V400型号TC4427

R110开路(681)

换后通电报F0014,主板亮红灯,从完好机复制参数后,本机面板与端子能控制运行,但频率到13hZ就升不上去

查端子无10V电压,贴片管V9短路 ,型号:丝印KJE,换后正常

网友B:
有那位知道报A5001的故障原因请介绍下

网友C:
不懂   帮顶  学习一下

网友D(2020-07-16):
有acs355的驱动板15kw风扇那一个贴片三极管型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