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浮子流量计的使用

楼主(2017-09-04):
浮子流量计作为常用的现场指示仪表,但是浮子流量计指示的刻度都是用按水或标况下的空气标定的,在使用的时候介质的密度与粘度等参数与标定的介质有差别,在使用中肯定存在误差,不知道大家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你去市质监局里,省计量院里校验流量计,有哪一个用的是你使用现场的介质,不是水就是空气,这样校验合格的具有法律效应的流量计在使用中都是作为贸易结算表来使用的,虽然可以修改介质密度,但这样用水空气校准合格的仪表在使用其他介质时精度就合格么??甚至好多仪表本身根本就没有修改介质参数的设计,比如容积式的现场不也是照样用么

再说转子流量计本身就是低精度仪表,精度还没有家家户户使用的水表高,使用中本就是一个粗略的流量测量,没有人把它当回事,较真的说这个流量到底是多少。

而且使用转子流量计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水处理、仪表用风等场所,其本身的介质也就是水、压缩空气,顶多在弄个碱液、胺液、缓蚀剂之类的加注药剂,没什么稀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