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s7300cpu频繁停机

楼主(2017-09-04):
紧急求助啊! 现在有一套 s7300的系统使用中频繁出现PLC突然停止,我手动把CPU重启后,又能重新启动,不过之后用一会又挂了。我的系统使用的不是有源总线,是自带的U型连接。使用360和361进行机架的扩展,主机架是0另外的两个机架是2和3.

  还有我重新启动后,能够启动CPU,不过出现SF故障,在硬件里只看到CPU,其余的在硬件组态是一把斜杠,,,,,呜呜呜

    在组态中看到的部分诊断内容如下:“

Event 5 of 100:  Event ID 16# 4358

All modules are ready for operation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Incoming event

10:43:09.573 AM  12/16/2012

Event 6 of 100:  Event ID 16# 4357

Module monitoring time started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Incoming event

10:42:54.756 AM  12/16/2012

Event 7 of 100:  Event ID 16# 4357

Module monitoring time started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Incoming event

10:42:51.366 AM  12/16/2012

Event 8 of 100:  Event ID 16# 5961

Parameter assignment error in parameters for central S7 modules

subrack 2

Slot    4

Error type: Slot configured for CPU is not occupied or is occupied by a place holder, or a station has failed or the the switched I/O system has lost its redundancy.

Data record number: 255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50.697 AM  12/16/2012

Event 9 of 100:  Event ID 16# 5961

Parameter assignment error in parameters for central S7 modules

subrack 2

Slot    5

Error type: Slot configured for CPU is not occupied or is occupied by a place holder, or a station has failed or the the switched I/O system has lost its redundancy.

Data record number: 255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50.697 AM  12/16/2012

Event 10 of 100:  Event ID 16# 5961

Parameter assignment error in parameters for central S7 modules

subrack 2

Slot    6

Error type: Slot configured for CPU is not occupied or is occupied by a place holder, or a station has failed or the the switched I/O system has lost its redundancy.

Data record number: 255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50.697 AM  12/16/2012

Event 11 of 100:  Event ID 16# 5961

Parameter assignment error in parameters for central S7 modules

subrack 2

Slot    7

Error type: Slot configured for CPU is not occupied or is occupied by a place holder, or a station has failed or the the switched I/O system has lost its redundancy.

Data record number: 255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50.697 AM  12/16/2012

Event 12 of 100:  Event ID 16# 5961

Parameter assignment error in parameters for central S7 modules

subrack 2

Slot    8

Error type: Slot configured for CPU is not occupied or is occupied by a place holder, or a station has failed or the the switched I/O system has lost its redundancy.

Data record number: 255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50.697 AM  12/16/2012

Event 13 of 100:  Event ID 16# 5961

Parameter assignment error in parameters for central S7 modules

subrack 2

Slot    9

Error type: Slot configured for CPU is not occupied or is occupied by a place holder, or a station has failed or the the switched I/O system has lost its redundancy.

Data record number: 255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50.697 AM  12/16/2012

Event 14 of 100:  Event ID 16# 5371

Distributed I/Os: end of the synchronization with a DP master

Slot of the DP master:   2

Number of distributed stations:   0

Incoming event

10:42:50.668 AM  12/16/2012

Event 15 of 100:  Event ID 16# 5371

Distributed I/Os: end of the synchronization with a DP master

Slot of the DP master:   2

Number of distributed stations:   0

Incoming event

10:42:50.205 AM  12/16/2012

Event 16 of 100:  Event ID 16# 4358

All modules are ready for operation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Incoming event

10:42:50.113 AM  12/16/2012

Event 17 of 100:  Event ID 16# 4357

Module monitoring time started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Incoming event

10:42:35.296 AM  12/16/2012

Event 18 of 100:  Event ID 16# 4548

STOP caused by I/O management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RUN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30.448 AM  12/16/2012

Event 19 of 10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56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30.447 AM  12/16/2012

Event 20 of 10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56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30.447 AM  12/16/2012

Event 21 of 10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56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30.447 AM  12/16/2012

Event 22 of 10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62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30.447 AM  12/16/2012

Event 23 of 10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62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30.447 AM  12/16/2012

Event 24 of 10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62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30.447 AM  12/16/2012

Event 25 of 10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62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30.447 AM  12/16/2012

Event 26 of 10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62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30.446 AM  12/16/2012

Event 27 of 10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62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30.446 AM  12/16/2012

Event 28 of 10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62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30.446 AM  12/16/2012

Event 29 of 10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6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30.446 AM  12/16/2012

Event 30 of 10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6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30.446 AM  12/16/2012

Event 31 of 10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6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30.446 AM  12/16/2012

Event 32 of 10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6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30.446 AM  12/16/2012

Event 33 of 10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5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30.446 AM  12/16/2012

Event 34 of 10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5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30.446 AM  12/16/2012

Event 35 of 10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5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30.445 AM  12/16/2012

Event 36 of 10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52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30.445 AM  12/16/2012

Event 37 of 10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52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30.445 AM  12/16/2012

Event 38 of 10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52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30.445 AM  12/16/2012

Event 39 of 10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48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30.445 AM  12/16/2012

Event 40 of 10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72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42:30.445 AM  12/16/2012

网友A:
I/O访问错误引起的停机,检查一下360及361连接模块是否有松动接触不良。

网友B:
这个要关注一下,以前都没有用硬件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