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外壳带电处理办法有哪些?

楼主(2017-09-05):
答:(1)接地保护工作未到位

    1)在雷雨季节时,易发生雷电击穿绝缘的事故,从而导致绕组接地,造成电动机外壳带电。在雷雨季节,应及时测量电动机的绝缘电阻是否符合要求,以免发生危险。

    2)电动机外壳保护接地或保护接零不符合要求,没有采用保护接地或保护接零的安全措施,都会造成电动机外壳带电。如果没有采取末级漏电保护的安全措施,更是十分危险,需要人们注意。

    特别说明的是,在同一供电系统中使用的电动机,存在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混用的现象。若采用保护接地的电动机碰壳短路时,所产生的短路电流没有使熔断器或者其他保护电器动作,则中性线电位升高,会使与中性线相连接的电动机的金属外壳带上使人触电的危险电压。所以在同一供电系统中,电动机的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绝对不能混用。

网友A:
电机没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