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床日常润滑工作不可忽视

楼主(2017-09-05):
与其他机床不同的是,拉床另一个结构特点是刚度大,这是为了与控制系统的高精度控制相匹配,以便适应高精度的加工。与传统拉床相比,数控拉床一般采用镶钢导轨,这样拉床精度保持的时间就比较长,其使用寿命也可延长许多。

  由于数控拉床的价格较高、控制系统的寿命较长,所以数控拉床的滑动导轨也要求耐磨性好。立式拉床称由于数控拉床刀架的两个方向运动分别由两台伺服电动机驱动,所以它的传动链短。不必使用挂轮、光杠等传动部件,用伺服电动机直接与丝杠联结带动刀架运动。伺服电动机丝杠间也可以用同步皮带副或齿轮副联结。数控拉床刀架移动一般采用滚珠丝杠副。滚珠丝杠副是数控拉床的关键机械部件之一,滚珠丝杠两端安装的滚动轴承是专用铀承,它的压力角比常用的向心推力球辆承要大得多这种专用轴承配对安装,是选配的,最好在轴承出厂时就是成对的。为了拖动轻便,数控拉床的润滑都比较充分,大部分采用油雾自动润滑。数控拉床还具有加工冷却充分、防护较严密等特点,自动运转时一般都处于全封闭或半封闭状态。

  拉床是通过拉刀进行加工的机床种类,主要用于加工通孔、平面以及成型表面,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对于拉刀使用是值得每一个使用者注意的,这将直接影响到拉床后期的正常使用,接下来小编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关于拉床拉刀的组成部分以及各部分的作用,拉床拉刀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工作部分以及非工作部分。

  1、工作部分

  1)切削部分:切削部分有很多刀齿,起切削作用。刀齿直径逐齿增大,用它切除全部加工余量。

  2)校准部分:校准部分上的刀齿起修正作用。其齿数较少,各齿直径相同。

  2、非工作部分

  1)柄部:夹持拉刀,传递动力。

  2)颈部:颈部与其后各部分的连接部分,其直径与柄部直径相同或略小。拉刀材料、尺寸规格等标记一般都打在颈部。

  3)过渡锥:颈部麦收前导部之间的过渡部分,起对准中心用。

  4)前导部:切削部进入工件前,起引导作用,防止拉刀歪斜,并可检查拉前工件孔径是否太小,以免拉刀第一个刀齿负担太重而损坏。

  5)后导部:保持拉刀最后的正确位置,防止拉刀即将离开工件时,工件下垂而损坏已加工表面及刀齿。

  6)后托部:对于长而重的拉刀,在后导部后面还需做一尾部(后托部),其直径D尾视拉床托架尺寸而定,长度l尾=(0.5-0.7)D尾。但一般要求不小于20毫米。

以上信息由安徽机床厂家提供,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